ASUS U47VC筆記本無法充電

楼主(2016-04-22):
目前不接大電池只接外接電源可以開機,但是一接上大電池,再接外接可調電供就出現6A的大短路電流(無法開機),只接大電池不外接電供也無法開機,請問這是大電池故障嗎?還是主板問題?
大電池客戶剛換新的才三個月,但不是原廠的電池(應該不太可能壞吧),請問我要怎麼測才知主板還是電池問題?

网友:
請問都沒有大神知道嗎?

网友A:
主板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说明隔离电路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说明隔离电路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

謝謝回答 是保護隔離的問題比較大嗎?

网友:
应该是主板隔离电路那边的故障  当然也不排除电池坏的可能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主板问题,查查保护隔离几个管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