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帮帮我啊 东芝L50-A

楼主(2016-04-22):
东芝L50-A 开机电流在0.8 然后掉电重启 然后电流还是这样 掉电重启 反复 然后我量内存电压只有0。2 付 南桥换了 BIOS刷了 请大神帮忙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 -电压不对 干嘛不修电压

网友:
是啊 知道内存电压低就将它修出来

网友:
不是我不修 我新手 不知道从何修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电压都不对刷BIOS没用吧

网友:
电压不对啊 查图纸啊

网友:
有图纸也可以啊 个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
厉害一来就搞桥

网友:
新手只能做桥 不如你们大神 查电路图

网友:
修内存电压好点吧,不急换桥

网友:
我开始也是三板斧 ,多修修看看就懂点了

网友:
那你修内存供电啊 搞上面桥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就搞桥搞bios啊?这里这么搞要被师傅骂死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搞出来吧,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 我跑电路 内存电压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楼主,彼此彼此啊

网友:
哈哈。看楼组帖子我也知道了要现查电压。

网友:
我只是路过学习下经验

网友:
那楼主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
为什么内存电压低 你不修电压要去环桥呢?

网友:
三板斧  EC还没换呢 换个EC试试

网友:
查电压啊  看看有没有   nec

网友:
0.2v应该只是感生电压,pwm芯片没有工作,查条件,查芯片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桥没搞好导致电压拉低了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啊,你换个内存供电啊大哥

网友:
有没有啊 电路图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cpu短路的情况也很多的

网友:
我也曾经是新手,然后现在也并不是高手,一起努力,查为什么电压被拉低了,一个个查条件,迟早会被查出来的。

网友:
楼主 学习了多久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以前一直修通病来这 没深研究过  现在 想看电路图 看不明白

网友:
此機器已修復好了嗎?

网友:
修好了   我不会讲解  只是把内存电修出来了   不是BIOS 和南桥的问题  是电路  有个 小的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