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不进系统

楼主(2016-04-22):
GHOST 完后在WINDOS 进度条不动,可以进PE,装好的系统可以正常进系统,已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铁壳M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cpu供电上管会引起死机等故障

网友:
CPU电流不稳定,换管子

网友:
正换CPU 铁管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