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不同机型的键盘差异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2):
经实测发现,X220的键盘装在X61机器上,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包括Fn+F12、Fn+Home、Fn+End、Fn+PgUp等等组合键;
但X61键盘装在X220机器上,却会出现Fn+的组合功能失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上图为X61键盘接口、下图为X220键盘接口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考虑代换的,是什么本子就买对就的键盘就行了,,内部电路指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考虑代换的,是什么本子就买对就的键盘就行了,,内部电路指定是有区别的

我想搞清楚原因,而不是什么有无必要的问题。

网友:
内部电路不一样

网友:
内部程序问题吧

网友:
键盘的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
换原装键盘就解决了  没必要去纠结了

网友:
楼主搞研究的。NN

网友:
键盘内部不一样,没有办法,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楼主的换的都是全新的还是料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