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LA-7981P维修附带图纸

楼主(2016-04-22):
g480不触发维修
石家庄太和4楼时间16年4月22
接到本子 有待机不触发。(心里在想是不是开关坏了 还是要放电啊/老想好事)
拆开吧 看看板子还是挺新的吗 应该没有被修过。放了电还是没好 怎么着呢 。测量开关3脚0-78v 2脚3.3 1脚5v

经过查3脚电压 跑到d26三角双向二极管

3脚 on/off没电压  正常情况下 3个脚 都是3.3v
经过查on/off 跑到 ec114脚。
难道是 ec 问题 我拿起板子 一看 两眼冒金星
你们看下图 就知道为什么  冒金星了、

我数了数 刚好到了 114脚 腐蚀的地方 难道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吗
处理好后就是这样

拿起 烙铁加焊  擦干净 哈哈 跑马了

有图有文字  还有图纸发个帖子不简单的  给点分呗 。

写的不好 有错误的 请指正。。。。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5V的电压才4V多、反馈的分压电阻坏了。捡钱

网友:
可能是南方受潮的

网友A:
这个 应该在拿到板子的时候就应该注意看的

网友B:
楼主修的好啊,大神级别

网友C:
楼主运气真好 捡钱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真有耐心啊  数到1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应该在拿到板子的时候就应该注意看的

望闻问切我懂  拆开我 看了  看到了 就是没去刷 然后   没在意  哎  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好啊,大神级别

大神算不上  对于新手 吸收很大

网友:
这个故障表现的就比较明显了,,直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真好 捡钱了

捡钱也要仔细的哦

网友:
很多问题,只要认真看就秒了。但楼主还是思路清晰,支掎!

网友:
其实一手的机器很多都能通过观察和询问秒掉

网友D:
嘻嘻,每天都想着好事,总是有好事会碰上的

网友:
图纸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加分

谢谢 你们加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会发更好的贴 帮助需要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嘻嘻,每天都想着好事,总是有好事会碰上的

这叫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