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4离心机转速超不过每分钟3000转的维修

楼主(2016-04-22):
接手一台5424离心机,客户反映转速超不过每分钟3000转,先拆机。

测试发现U2芯片74HC365D的3路输出有一路没有输出,原来是缺相引起的转速超不过每分钟3000转,更换74HC365后修复。

网友A:
还真没见过,一秒可以转3000转的家伙,大哥,我敢说,你不是外星来的,那就是那设备是外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一秒可以转3000转的家伙,大哥,我敢说,你不是外星来的,那就是那设备是外星来的~

谢谢指正,应该是每分钟。

网友:
高手啊,离心机都能修.

网友:
出点钱收过来,拿去提炼浓缩铀,说不定以备将来之需。

网友:
高手啊 这个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