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C-Q003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6-04-22):
本来这机子的故障是19V不过隔离点,后来修好了。但是不触发。待机3.5V都正常。换过EC。南桥工作条件正常。本来想刷bios的没找到。有的发个。后面没头绪了,想求助下大家怎么弄。 tpc-q003

网友:
一体机修的比较少啊

网友:
三把斧用上    行就行   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一体机修的比较少

网友:
楼主你rtc查过没有,。这种AMD的很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关键信号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待机正常不触发,就得查开机电路了,没图纸的话找一下EC脚位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