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

楼主(2016-04-22):
刚刚接了一台不加电的10寸上网本
故障:不加电
是老英特尔芯片组的,拆下主板发现是过保护隔离到公共点之间没电压;测量是因为主供电过了保护隔离的场管以后到一个二极管的正极,负极通公共点。
测量二极管正极19V负极0.35V负极对地阻值354我是把二极管拆掉焊上一个7A的保险;加电公共点有19V主供电了,开机正常!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它用二极管而不用保险那!二极管是正极电压大于负极电压,电流正极流向负极。它这么设计还有别的用途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为什么不给楼主加分啊!

网友:
此处二极管应该是反向截止的作用

网友A:
防止电流回流。。。。单用电池的时候,就不用导致充电接口也有公共点电压了。。你这么做师傅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流回流。。。。单用电池的时候,就不用导致充电接口也有公共点电压了。。你这么做师傅知道吗

不知道啊!单用电池的时候,电压到保护隔离末端的场管不也截止了吗?

网友:
今天又回来了。
说关机以后不插电源,电池充电灯也亮;开机进系统插不插电源桌面右下角图标都显示用的是电源。
5楼说的对啊!
用保险电流回流,还得用二极管(单项导电性)啊!
谢谢5楼了!涨经验了

网友:
开关作用反向截止 不能那么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