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60换桥的问题

楼主(2016-04-22):
V5460 版号DAOJW8MB6F0  来修开机屏幕无显示 检查发现屏线坏 屏上有个芯片烧 换屏换排线 显示不正常 怀疑LVDS 部分坏 换桥出发不亮(换了2个)装回原来的桥原故障  什么原因

网友:
桥型号SLJ8C

网友:
偏红   貌似有断线啊

网友:
排线新的!!!!!

网友:
如果你的桥确定是好的 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桥拆下来时为什么不测测主板屏线接口到桥之间有断线没啊!

网友A:
红屏是少信号,查下LVDS的对地值及来源。换完桥要刷BIOS

网友:
红瓶排线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桥的事把

网友:
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还是注意打屏线接口阻值,中间耦合电容。

网友: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测下屏接口再说 吧

网友:
这些机子屏线坏的多

网友:
换完桥刷BIOS看看

网友:
明显少了显示信号才会偏色

网友:
可以打屏接口的值 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屏是少信号,查下LVDS的对地值及来源。换完桥要刷BIOS

刷啥什么样的bios 原机备份还是

网友B:
刷什么样的BIOS  合成 还是

网友:
LVDS 4信号测一下对地供电如果正常就干屏 屏线 BIOS

网友:
偏红,查LVDS有不对.在主板上取掉屏线测试,插上测试,到屏接口测试阻值

网友:
我上次苹果也是这样,换2个新的不行,旧
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什么样的BIOS  合成 还是

有合成的就刷合成的

网友:
能不能讲下咋合成 刷原来的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