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TF-E190G LED显示器背光不亮,有图像

楼主(2016-04-22):
这台LED光源的显示器,开机有图像,背光灯不工作。   灯管电压是12V,应该是升压电路没工作。

现在查到L3022M-G1 这芯片下面的R67电阻损坏,不知道具体参数。  特来求助,顺带请教下LED背光灯电路检修流程。谢谢!

网友:
直接改通用LED板吧

网友:
是升压IC供电吧,,,,

网友:
估计那个芯片也烧了。。。。。。

网友:
是不是限流电阻?阻止不会大

网友:
通用就可以了

网友:
改通用的吧

网友:
这个需要改通用板了

网友A:
先把R67拆下来,看下两边的电压,在考虑装多大的。这电阻烧了估计芯片也难保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哈

网友B:
这个是12V转3V 5V吗?

网友:
查L3022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R67拆下来,看下两边的电压,在考虑装多大的。这电阻烧了估计芯片也难保

R67从电源口过来的12V,装多大么心里没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67从电源口过来的12V,装多大么心里没底

装个1K左右的上去试下

网友:
改一个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1K左右的上去试下

今天查了下,是个标了470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2V转3V 5V吗?

这个是升压的芯片不是12V转5V

网友:
学习了,显示器修的不少

网友:
楼主都查出来电阻型号了,换了现在修好了没有?分享下吧

网友(2016-05-22):
47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