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不上电

楼主(2016-04-22):
同行修了没修好的,到手时公共点没电,充电芯片是24725,6脚2.5v正常,20脚19v供电正常,16脚升压0v不正常,16脚对地阻值0欧姆,拆下24725后16脚无穷大了,更换后公共点19v正常,还是不上电,查3v5v,只有3v没5v,这个板子时序一直没搞懂,原来华硕只有一个suson,这个板子分成3vsuson和5vsuson,但是suspg是连着5v的pg,查到也是没有5vsuson,这个产生的前提是什么呢,。没图纸不明白原理,索性直接把5v开启了,按开关,上电显示修复。哪位大神能把这类华硕时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
修改后能正常充电吗  记得有块板子强开后不能充电 也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