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充电灯不亮,不能充电。

楼主(2016-04-22):
一台A1466的本子,板子进水了,不开机。
清理、补焊进水腐蚀部位后,开机进系统正常了。
唯独不能充电,指示灯不亮,但电池可以使用,剩余电量也识别。
进系统插电源,提示正在充电。

EC部位进水过,连接充电小板的软排线接口有轻微腐蚀,已清理,无果。
苹果修的少,请教一下,这种故障一般是识别电路(ec以及周边)问题,还是充电IC(6259)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4-25 11:47):
最后换了充电小板,就OK了。
看来,还是EC没有收到信号所致。
充电IC换过,跟它没关系。

支持的请评点分吧

网友:
根据点位图,测得EC一头SYS_ONEWIRE电压为0,对地没有短路。
想问一下,sys_onewire信号,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主要检查电源识别的电路了

网友:
最后换了充电小板,就OK了。
看来,还是EC没有收到信号所致。
充电IC换过,跟它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