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G510

楼主(2016-04-22):
大家在修四代机器的时候有没有量过南桥的电杆对地值啊,我这有一台机器电杆对地只有1欧,但是电压出来了。平时修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过,只好来问问了

网友A:
还真没量过,你的机器正常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量过,你的机器正常显示吗

不跑码,电流到0.7不懂

网友:
桥的对地址怎么也在10欧以上吧,1欧肯定不正常。至于你说的电压出来了,就有些想不通了

网友:
一欧好像有点低,一般起码也得7,8欧左右吧,不过你说电压都出来了,应该是正常的,现在的板子说不准

网友:
跳过或许有惊喜,不要进死胡同了

网友:
有供电不等于内部别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