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有待验证是否为通病

楼主(2016-04-22):
     机器:华硕
     板号:
     故障:无待机,有点微短
     维修: 照例先来两张图,既然是说像通病那我就简单一点 问题就在于图中的两个保护隔离管的下面的两个排阻中的下面一个排阻的问题。
     实际维修过程:先是无待机看电流表有点轻微的打表现象,但是测量公共点的阻值是正常的,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也是好的。于量转向待机芯片,一番测量之后发现没有线性3、5V出来,既然如此那就先换个芯片试试。结果还是一样,想想线性的开启条件都正常了换了芯片还是不行那只有是后面拉低了,于是断开3V的线性电压。此时电流稳定了,又一番排除之后换了个EC,结果还是不行。最后看它到了公共点的那个排阻那里,想想应该不可能是排阻拉低了吧?但是换过一些芯片之后发现微短的时候公共点的电压也是不稳定的,说不定就是它的问题,换过一个排阻后电流一路高歌。

网友A:
查了一下点位,此排阻为PRN8807/104的排阻,关键信号不正常AC_IN_OC#,也是AS机器多见故障信号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排阻喜欢坏,我之前学的时候师傅直接说换了排阻在说

网友:
这个目前还不是通病吧 不过先记住 下次要是遇见这种问题就可以秒杀啦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也是这个现象,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这个拉低按理不会有轻微打表现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点位,此排阻为PRN8807/104的排阻,关键信号不正常AC_IN_OC#,也是AS机器多见故障信号

这说明什么呢?真是通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什么呢?真是通病啦?

对应主板不一定为通病,但华硕这信号引起可以说是常见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点位,此排阻为PRN8807/104的排阻,关键信号不正常AC_IN_OC#,也是AS机器多见故障信号

AC_IN_OC#,,,这个信号正常是低电平吧????

网友:
笔记本也跟他的台式一样的,都爱出这问题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点位,此排阻为PRN8807/104的排阻,关键信号不正常AC_IN_OC#,也是AS机器多见故障信号

这就相当明确了!?应与公共点隔离管控制有关的。

网友(2019-09-01):
·K53SD 也是排阻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华硕 的 排阻 很多

网友:
华硕的排阻送钱的

网友:
这款机器的104的排阻的确是通病........

网友:
华硕的排阻送钱的
(78 Bytes, 下载次数: 6)

网友:
这机器维修过好几台都是104排阻出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点是不是通病不好说,反正我之前也修过这个排阻,是在论坛里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