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华硕X84H 卡LOGO 奇葩问题

楼主(2016-04-22):
开机卡LOGO 界面一直不动,能强制关机,能进BIOS,但是很慢才进去。
拔了硬盘在试没用,拔了键盘也没用,求方法。
卡LOGO

网友:
是不是哪里供电不正常。查一查供电电压

网友:
卡logo拔掉所有外设看还卡不卡

网友:
USB接口 外设去掉试试

网友:
刷写BIOS可能问题就搞定了

网友:
刷写BIOS吧!

网友:
刷BIOS,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