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M17R5耳机孔8脚怎么飞线??

楼主(2016-04-22):
戴尔外星人14款的,M17R5 发现耳机没声音,拆开后发现板层断了,本来想飞线,结果发现座子是8脚的,怎么数啊?图纸找到了。以前师傅教的都忘了,而且没修过耳机孔

网友:
求大神回复让我知道怎么数。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对照图纸测出来

网友:
关键脚就是2、3、4脚 ,,那个断了就飞那根呀

网友:
会员等级:初学乍练!   加油哦! 图纸可以的!

网友:
你就量那根断了然后把那根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求大神回复吧,让我知道8脚的是怎么数就行

网友:
大神出来指点迷津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对着 图纸量出来

网友:
有时候实物图并不是按着图纸这么顺序排列的,不就8个脚吗,1.5.6.7.8是地,应该是通的,2.3脚分别接了个电容,万用表戳戳,哪个电容响,看看图纸是哪个电容,不就知道是第几脚了吗,剩下的就是第4脚了

网友:
看图对比啊

网友:
耳机接口很简单的,照着图纸接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按11楼说的法子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