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装后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6-04-22):
今天客户拿台hp-tpnf113系统挂了,装完系统后无线不能连,我装的是纯净版打了驱动后都能连接。那就是装软件起了充突,就一个个的清,把FLASH清后无线可以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最后装了个其最高版的。没技术含量,只是发出来如有谁遇到后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还会和无线冲突 第一次见

网友A:
FLASH是什么意思啊?没看懂

OCS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是什么意思啊?没看懂

adobe flashplayer,浏览器的插件,播放视频需要用到

网友:
FLASH跟无线冲突,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obe flashplayer,浏览器的插件,播放视频需要用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