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K43SV原板程序 100% ok

楼主(2016-04-22):
华硕A43S K43SV原板程序 100% ok

华硕A43S(K43SV REV 2.rar

网友:
这是A43S板号

网友:
这是什么的程序bios还是CPU

网友:
这是IO的BIOS

网友:
这个板好像只有一个程序,你要有两个的话,有可能不是此板哟。

网友A(2016-06-18):
我这板自动上电 0.12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问题 · 下个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板自动上电 0.12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问题 · 下个试看看

可能性不大哟。

网友:
REV;3.0   可以用吗

网友:
我也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2-12-03):
华硕X43S 外壳K43SJ 板号:K43SV rev:3.0 内存槽:K438j BIOS   ,论坛上下了N多个,不能用!试试!

网友(2024-11-03):
REV3.0的有没有人试过,能不能用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