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lm

楼主(2016-04-22):
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怎么查不出,谁是大神加我QQ教下我,拜托了。。。1048414906

网友:
是南桥坏了吧?换试试!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吧,测过那里都不说

网友:
CPU复位出来后不跑码,还得查下CPUPG有没有,都有了还得从头查一次,所有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