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怎么修

楼主(2016-04-22):
大神们 对于  无图的机器  自动家电  不亮机 你们会怎么修   电感没短路   个电感电压都出

网友A:
什么机子啊 图呢 你说的详细点啊  你这样想帮你也没办法

网友B:
我们每天的维修中,有图的维修还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无图的维修,

网友:
按电源开关10秒看能否强制关机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故障 有图纸也不好查 到了软启动更多的需要经验 可以找个类似的参考维修

网友:
那你就看看跑码吗?电流上到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每天的维修中,有图的维修还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无图的维修,

我现在感觉就是  有图的我能弄弄  没图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啊 图呢 你说的详细点啊  你这样想帮你也没办法

我现在就是没图根本不会修  不知道弄那下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大思路

网友:
大部分机器都无图的,有图的很少,先测各大电压

网友:
无图 我一般找参考图纸修

网友:
忙修,跟打字一样,忙打,这类还是靠经验

网友:
楼上说得对,找个类似的,

网友:
只能靠经验和电子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