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N78se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6-04-22):
         这个主机好长时间没有使用,开机不显示,电源CPU显卡风扇转动正常,更换显卡和BIOS电池显示正常 但不进系统。用U盘装系统PE里面没有硬盘,换硬盘数据线也不行。进BIOS看不到硬盘信息,也没有IDE硬盘模式选项,不知是BIOS坏了  还是设置不对,本人初学电脑还望大家指导。有照片。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检查硬盘是否是好的?

网友:
可以先查下硬盘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硬盘的线 换过没有?

网友:
先换个硬盘看是不是硬盘本身坏了,长时间不用容易坏的。

网友:
看看晶振 是否异常 南桥 SATA、模块供电 等

网友:
不要进PE看,进BIOS里面看一下能不能认到硬盘,如果BIOS里面看不能硬盘用WIN7PE试试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谢谢各位已搞定,开机拔插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好了。原来是硬盘不转,虽然好了但是好像硬盘每次启动困难,12v和5v正常,每次启动有敲碟的声音,如果在不行只能换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