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贴 sony SVF142 板号:mbx-268 外接正常 内屏黑屏故障

楼主(2016-04-22):
Sony SVF142 板号:mbx-268  故障:外接正常  内置黑屏
一般看到这种外接正常  内置黑屏的故障  大家是不是都直接刷BIOS   干显卡了呀!!

有意思的是我手上这一台,是屏线接口松了  重新拔插屏背面接口就搞定了。。。

网友:
这给你送钱的了。。

网友A: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一般先进系统看看鲁大师

网友:
这个钱真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一般先进系统看看鲁大师

哪里有那么麻烦   照程序走  应该先换个屏幕试下看    我就遇到过屏坏导致有背光但是黑屏的

网友:
运气好,捡钱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