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天没来了,露个脸,再请教个事,两内存插槽,插一个正常,再插一个黑屏,

楼主(2016-04-22):
两内存插槽,插一个正常,再插一个黑屏,

遇到两台这样的机机,
一个DDR2,一个DDR3,

有遇到过的朋友没有,
大概查哪一方面?

补充内容 (2016-4-23 18:27):
详细地修正一下,

两台机器,
华硕W7S 965 DDR2
板载512,一空槽,
只用板载一切正常,,插任何内存黑屏,

DELL E4310 HM55 DDR3
两插槽,插槽A有内存一切正常,,,插槽B有任何内存黑屏,

网友:
台式机G41主板?不能DDR2和DDR3同时用的

网友A:
是同一块主板1个DDR2插槽和1个DDR3插槽吗?这种是不能同时插的。
这种板插DDR2内存供电输出1.8V,插DDR3内存供电输出1.5V

或者你的意思是2块主板,1块是2个DDR2插槽。另一块是2个DDR3插槽?
是不是内存条不兼容

网友:
误会,误会,

DELL E4310 HM55
2个DDR3插槽,,插一个正常,,再插一个黑屏,

ASUS W7S 965
板载DDR2 512,,一个插槽,不插只板载,正常,,,内存槽上只要有内存,黑屏,,,,,

网友:
赵是我材,能一起用才怪

网友B:
单独插那个会黑屏的槽也会黑吗

网友:
换内存条看看

网友:
单独都能用吗,能就是不兼容

网友C:
单内存如果插哪个槽都可以,那么再找一根相同的内存插入试试!如果单根内存插一个槽可以用,另一个槽不可以用,那么就考虑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是山寨班子才有的啊!!一个D2一个D3!!

网友:
不同频率的不能同时插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插那个会黑屏的槽也会黑吗

是的,同样黑屏,

网友:
可以排除内存条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内存如果插哪个槽都可以,那么再找一根相同的内存插入试试!如果单根内存插一个槽可以用,另一个槽不可以 ...

准确一点说,
好插槽插什么都OK,
坏插槽插什么都黑屏,

网友:
我换过插槽都不行

网友:
又来了,求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准确一点说,
好插槽插什么都OK,
坏插槽插什么都黑屏,

也就是说有一个内存槽损坏!那就排查内存槽上的基本条件,供电,时钟,VTT,SPD,VREF,SMBUS,三代内存还要查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有一个内存槽损坏!那就排查内存槽上的基本条件,供电,时钟,VTT,SPD,VREF,SMBUS,三代内存 ...

这个,明白,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么解决的,
想偷个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块主板1个DDR2插槽和1个DDR3插槽吗?这种是不能同时插的。
这种板插DDR2内存供电输出1.8V,插DDR3内 ...

我感觉楼主是说一块主板是DDR2的内存,一块主板是DDR3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