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求解决

楼主(2016-04-22):
故障:拆开之前加电不显,拆开之后进水,师傅处理的

外接显示器,能进入系统,但是进入系统后瞬间黑屏,再次重启,也有了,时亮时不亮,进入安全模式,把集显和独显卸载,进入正常系统后能显示桌面,更新集显和独显完毕后,重启并能进入桌面,已认到集显和独显,然后再次重启一次,结果进入桌面后黑屏了。楼主换过CPU,不行。换过内存条也不行。

最后一张图片,我的手随意摸板子,发现此电感发烫,但是还正常工作,各位同行这正常么?其他电感有点发热,不怎么烫的。
楼主换过屏,不行,没有新的屏线,无法测试。
楼主没有加焊显卡,没有刷BIOS,请各位同行提出宝贵的意见呀,否则被师傅骂死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a卡的还是n卡的

网友B:
像这样的,烤几个小时可能就好了,,--显卡,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烤几个小时可能就好了,,--显卡,bios,,

这板子放了两天了,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a卡的还是n卡的

A卡,忘了写。。。。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吧,不装独显能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吧,不装独显能正常不

外接时,有时候进入桌面有黑屏,键盘切换外接控制,不行,多次重启进入桌面才能显示。
内屏还是不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接时,有时候进入桌面有黑屏,键盘切换外接控制,不行,多次重启进入桌面才能显示。
内屏还是不显。

bios 不行(多刷几个),换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不行(多刷几个),换个显卡

好吧,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