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手机除胶用什么好?

楼主(2016-04-22):
iphone手机除胶用什么好?

我用刀片容易刮伤线路板了。

网友A:
看个人习惯。主要的风枪的温度控制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习惯。主要的风枪的温度控制好

我用的PPD868D 风速在2.5  温度300  ,拆WIFI除胶的时候出现露铜,和伤板线

网友:
你不是【迅维】学员吗?你们老师没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PPD868D 风速在2.5  温度300  ,拆WIFI除胶的时候出现露铜,和伤板线

风速最大, 温度低一点 ,270-280 之间就可以了啊 ,我用的也是PPD868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速最大, 温度低一点 ,270-280 之间就可以了啊 ,我用的也是PPD868

我拆6P的wifi的时候出现了,露铜,和掉点。。

我一直在找原因,不晓得是我用除胶的工具不对还是怎么的哦,
把线路板都上的线都割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PPD868D 风速在2.5  温度300  ,拆WIFI除胶的时候出现露铜,和伤板线

那是因为你的温度不够。每个风枪的温度都不一样。可以找两块没用的板试下风枪。而且WIFI芯片比较厚。所以温度要高一点。不要急着翘,吹到底部冒泡冒锡了再动手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温度不够。每个风枪的温度都不一样。可以找两块没用的板试下风枪。而且WIFI芯片比较厚。所以 ...

撬脚了?

我撬脚的时候老是把铜都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