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如照片底色的aoc液晶维修

楼主(2016-04-22):
型号:aoc e2251fw屏号:bm215wf4(tj)(c1)

症状:如图
直接测屏的6大供电,vcc4.98V正常,avdd12V正常,VGL-6.7V正常,VGH32V正常,灰色等级电压也正常,就是vcom公共点电压为0.56V太低,正常是5V。如图
是q1和q2短路损坏。分析电路,Q1的1脚与电阻r904相通,2脚是12V,应该可以用N沟道mos管,找一个上去,果然电压是5V了,显示也正常。Q2的1脚与Q1的1脚相连,两管的3脚也相连,Q2的2脚接地,那Q2肯定不能用一个高电平导通的管子,于是找一个pnp的三极管上去。Q2在此电路中,应该是在关闭显示器起泄放保护作用吧。

发此贴最大的意义在于vcom电压不对,是以什么症状表现出来。至于维修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还是请大家给加点分,已穷的见底了。

网友:
请版主把第一条回复删除

网友A:
个人觉得屏上的东西特难找

网友:
屏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屏上的东西特难找

是不好找,如果查到很怀疑芯片坏的,直接推荐客户换了,不想买芯片

网友:
看到你发这个,以前也修过此类故障,换屏也是这种情况,看来是板子上的供电坏了, 当时没有修好。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了,不好修,资料少

网友:
少见的情况 学习下经验防止碰到

网友B(2016-05-22):
能放个程序不 。。。。刷几个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放个程序不 。。。。刷几个都不对

不好意思,当时没想到要拷贝程序

网友:
很好,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以前也修过此类故障,最后是找同样的逻辑板拆的配件;
平时保存点碎屏的逻辑板是有好处的

网友:
屏电路 一般资料少  楼主修的还是挺完美的

网友:
主要是屏电路 资料非常少 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