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捷波MAC61TM V2.0图纸

楼主(2016-04-22):
新手求图纸  板的问题是触发保护 可再次触发 换了俩MOS管后可以触发了 不跑码 跪求图纸

网友A:
可以说问题,换了哪两个管子

网友B:
换了CPU供电管子吗?那现在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CPU供电管子吗?那现在电压都正常吗?

嗯,开始的触发保护,换了cpu供电管子可以触发.但是u供电7.5又换了与g级相连的rt96194还是什么的现在供电1.1v左右桥总线Vdda25enpg都有就是不跑码内存供电1.52    0.76     3.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问题,换了哪两个管子

换的CPU供电的管子 现在上假负载掉电 上U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