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D270 进水机 暗屏

楼主(2016-04-22):
机器型号:宏碁D270
版号:广达ZE7
故障:进水
中午吃完饭后回店里,刚到店里,师傅把同行的机子交给我说,进水了。我一看机子,键盘被人拆了,看到主板左下角有进水痕迹,开始拆拆拆,还好进水少,我就洗刷刷,上上锡,换换换。OK, 量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开始上电,咦,上电指示针跑到0.35A以下,针头有点罢动,心想难道缺电压,赶紧量所有电感的电压,除了充电电感,所有电感都有了;,有个徒弟过来看看,一边看电流表一边说:“好像没电压,真的。”我假装问:”哪一个没电压?能说说吗?“徒弟:“等一下,我拿小纸本看看,好了,是桥供电没出电压。”我一听晕了 。我淡定的说:“这所有电感都有了,包括桥供电也有了。”徒弟一听,懵了。好啦,开始继续修,想想0.35A死电流,卡在什么地方了?换内存条,还是不行,我的眼睛一直看看电流表的指示针微微罢动,心想,貌似能亮呀。哎呀,忘记了,还是外接显示器,结果已接显示器,显示亮LOGO。。好吧,换原内存条试试,也是亮了,准备接内屏,咦?不亮呀?不会是屏坏了吧,找了旧屏14寸的LED屏,结果不亮,等会,有点淡淡的logo亮出眼前,是暗屏?赶紧拿手机手电筒一照,果真是暗屏,换原屏的也是暗屏,我嘴里说了一句话:“靠,原来是暗屏,以为不亮了”。徒弟在处理显示器的高压板换电容听到我的话,二话不说就说:“灯管坏了。”我又晕了,默默拿出原屏给徒弟说:“如果找到里面灯管,下午请你吃个饭。”后来不管他了,开始修暗屏。

发现第7脚和第8脚没有5V电压,找个附近的5V电压飞线过来,结果上电还是暗屏,跟5V无关,下一步。
发现DISPON也没电压,不过新手对这个信号不懂,打开论坛搜索引擎,输入DISPON,一查是说是背光开启电压,嗦嘎(原来如此),这个跟它有关系,好,追查来源,结果一看,傻眼了。 这个电路分析好复杂,啧啧。。还是上论坛查查,原来DISPON的正常电压是3.3V,咦?14脚正好是3.3电压,连起来试试看,好,动手。
好,我叫徒弟把原屏拿过来,问他说:“怎么样,找到灯管了吧?”徒弟也懵了。好了,接屏,上电,YEAH!终于亮了 我尝试第7脚的5V飞线撤了,上电还是正常点亮。

装起来后又悲剧了。装起来后,开机测试,发现刚开机显示亮灰屏,过了5秒后能看到LOGO

标识,一会儿进入系统又灰屏了,能听到XP系统开机叮咚声音,心想说:“难道13脚和14脚

连锡有副作用?不可能吧”强制关机,开机进入BIOS,随便把时间更改一下,发现时间更改

不了,我准备改为13点又变为0点,难道是键盘问题?先进PE系统再说,结果进PE系统后,

发现左下角开机菜单频繁弹出,赶紧拔掉键盘排线,咦?恢复了?打开文档测试键盘,结果

排线一插,开始自动打字,看来键盘在作怪!不插键盘的情况,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没有

出现灰屏。

此机修复。

总结:暗屏原因是没有开启背光电压,借个3.3V电压即可解决。

楼主想说:发帖不易,求加分。

网友:
维修记录,最好是简单明了,思路清楚,,,

网友A:
已经加分。修的不错。师傅给你个机器修,然后徒弟又说个换灯管的傻问题。那你是师傅还是徒弟?嘿嘿。猛一听蒙了,其实一点都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加分。修的不错。师傅给你个机器修,然后徒弟又说个换灯管的傻问题。那你是师傅还是徒弟?嘿嘿。猛一听 ...

师傅带的徒弟,徒弟傻也正常,让他多体验笔记本维修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很多但cpu的板子亮机电流都很低

网友:
上网一般0.几就亮了

网友:
现在笔记本维修有时候用经验会产生误区

网友:
这是个小本子,电流低。不然都以为CPU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借电会不会灯光控制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