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维修放大镜,让我蛋疼

楼主(2016-04-22):
本人眼神不太好,看芯片型号没放大镜不行,买过5个放大镜,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手持的放大镜,镜头部分做的太臃肿,手柄都是平的设计。看台机芯片,若芯片周边有凸起物,比如高点的电容就看不了。还是第一次8元多买的好用点,后来是越买越差,真气人啊,真想自己做一个精致耐用方便的手持放大镜。

缺点:1.做工差,没多久就接触不良。

这个比较大,占位子还放不稳,不方便,基本没怎么用过

买了三节南孚电池,不用担心没电,缺点是开关接触不好,拆开用洗板水清洁一下开关,塑料手柄都溶解了,放大倍数也虚标, 最多20倍

买到手测试一下就退了,图像抖动,颜色严重失真

这个是现在用的,装3粒纽扣电池,买南孚的也是要几天就换。开关接触不好,估计还漏电。放大倍数虚标,最多20倍,三灯有一个是什么验钞,开关切换很不方便

网友:
台灯放大镜我用过。也买过古玩放大镜不好用,后来卖了60倍的2种放大镜用到现在还可以,其他的还想买没下决心敢试试。就用现在的了,必须离近看才行,如果老是看,眼就花

网友:
我放大镜好几个,,不同放大倍数的,,多备几个就好了

网友:
某宝上淘了个20块的镜架的那种,取下来改造了一下,装两颗CR2032电池。看芯片也够了

网友A:
检查显微镜比较好用,就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显微镜比较好用,就是太贵。

显微镜就不说了吧,看板上芯片,要把板子放进去,调焦,不方便的

网友:
用的跟第三种一样,只是大了一点点,买回来后就直接把开关抠掉,换个主板的开关。使用方便也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使用的是第三种,只是比你的大一点点。买回来就直接抠掉了开关,换电脑开机的开关,使用方便,又不会接触不量

网友:
有时手边没好用放大镜确实不怎么方便

网友:
自己拿个60倍放大的 镜片,然后拿铁丝绕起来用热熔胶粘好,再买个强光手电筒 拿条USB线,改上去...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嫌两个手拿碍事,就自己DIY一个手电筒灯架。我都这样搞

网友:
去实体店吧,挑个适合自己的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