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 正常使用就变这样了

楼主(2016-04-22):
file:///E:\QQ接收文件\254251659\Image\C2C\1BE4FC5B3D9FF24CD1D448E4EA027019.jpg问一下兄弟们 看看这屏幕有的修吗

网友:
就中间有一条白线 其他的是 相机拍摄问题

网友A:
看到有一条横线,,应当屏坏了,,,,

网友:
有条线的这种一般是因为屏上面的软排线问题。修的话要有仪器专门压屏软排线 的

网友B:
自己用无所谓,一条线不影响使用,等你修了之后说不定不只一条线的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只能换屏了,不太好修。

网友:
自己用没关系,客户的话就说修不了只能换,再说了修这个说不定把屏都搞坏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D:
你这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一条横线,,应当屏坏了,,,,

屏坏了 就更好 我买的屏还没到 就怕是 买的屏回来 装上再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无所谓,一条线不影响使用,等你修了之后说不定不只一条线的问题了

是我表哥的电脑 平时无所谓就是 CAD作图的时候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只能换屏了,不太好修。

屏还在路上 明天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屏坏了,,,,

只要不是主板上的问题就好 我买了屏 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