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5G无CPU供电无EN

楼主(2016-04-22):
主板为不跑码,无CPU供电
这个正常引脚电压(别的帖子转的) 开始以为是桥没供电 记得以前学习的时候供电时序是内存,桥显,CPU,总线.这里还查了好久的桥供电
后来看帖里说先要出U供电才有桥供电的

测到84脚EN为0V QV24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是先待机在内存,在CPU的。

网友B:
这么晚不睡还发帖,不过有钱晚点睡也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先待机在内存,在CPU的。

是的现在知道的 是不是以前2代的主板是内存桥显卡在CPU的 还是我一直搞错 还做过笔记的笔记都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晚不睡还发帖,不过有钱晚点睡也没事

修好了当然要发个帖 给新手一点启发 大神就当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现在知道的 是不是以前2代的主板是内存桥显卡在CPU的 还是我一直搞错 还做过笔记的笔记都记错 ...

你这个是AM3的吧。以前的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