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返修台拆2cm左右的芯片温度和时间怎么设置比较好

楼主(2016-04-23):
今天练手烤焦了2个芯片,不知道这个温度怎么设置比较好,按说明书上的设置到320度烤了1分钟也没下来,用350度都要烤好久,而且还烤焦了

网友A:
先拿料板测试,调试一下有铅和无铅都要多少度。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300多度不烧才怪

网友B:
最好先恒温一百度左右一段时间 然后下风口温度高于上风口1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恒温一百度左右一段时间 然后下风口温度高于上风口10度左右

恒温过了,还是起泡了,上风口温度太高了,低了又长时间吹不下来

网友:
那给个参考温度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拿料板测试,调试一下有铅和无铅都要多少度。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恩,已经是拿着料板在试了

网友C:
下面温度要高,240度多烤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温度要高,240度多烤一会

谢谢指点,正在自学中……

网友D:
哥 你也是厉害 这样你都敢上320 你要找个料板试一下温度 再说你的那个两厘米的东西 至于用BGA台
直接疯枪就干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 你也是厉害 这样你都敢上320 你要找个料板试一下温度 再说你的那个两厘米的东西 至于用BGA台
直接疯枪 ...

练习嘛,本来也是拿的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