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 开机有几行英文 白苹果 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23):
开机这样子有几行英文和白苹果,然后又会黑屏亮屏,又是英文白苹果

然后就是感觉充不进电,冲了好久都一样,偶尔会自己亮屏恢复模式(之前刷机失败),我怀疑是不是不够电才刷机失败,it刷机错误4005,昨晚用it更新,进行条都到一大半了,然后可能不够电又黑了,冲了好久突然白苹果亮起,几行英文,他后黑屏,然后亮起白苹果,这次没有英文,过了许久,开机了!只是只有2%电,怎么充都充不进去,然后去爱思助手看了电池,容量都是正常显示的,这究竟是什么问题,上淘宝问乐一个师傅,说硬盘或者cpu问题,这个我大概也能想到,但是充不进电。。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先解决充电问题吧,关机状态下,充电不需要CPU控制的

网友:
送修吧  楼主 别折腾了

网友A:
这是一代的吗  是的话  就扔了吧   没啥用了 就能上上网 看看电影!

网友:
充电不进去,首先考虑更换个电池试试。
如果不行那就是充电电路问题了,需要拆下来检测电路了

网友:
CPU硬盘的问题  这是开机自检模式

网友:
先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代的吗  是的话  就扔了吧   没啥用了 就能上上网 看看电影!

你还玩游戏吗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
我的IPAD AIR根你的差不多,只显示苹果关机,开机再显示苹果,送到咱基地,师傅说主板问题,还有电池也坏了,一共弄好花了400大洋,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一代的已经百分之98%都不支持了~~5.11  不行了~

网友:
3代可能相对来说是很老了  玩一般游戏还是没压力的

网友:
拿去换一个电池吧 遇到电池导致不断重启的二代

网友:
电池坏了,是不是不会出英文

网友:
指南针 陀螺仪 加速计

网友:
指南针 拆掉

网友:
是什么问题, 修好么

网友:
请参考16#17#

网友:
楼主修好了了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