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6-04-23):
修到一个富士康H61MV型号的主板 版本号是G2。 这个板子不认硬盘。 我看了下是BIOS里面设置关着呢。然后打开以后插上硬盘就卡LOGO界面。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求思路。
卡LOGO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硬盘有无问题,刷个BIOS。

网友:
不插硬盘会不会挡LOGO?如果不会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就打下硬盘线路的值,查下SATA的时钟。桥SATA控制模块的补偿电阻,偏置电阻之类的

网友:
楼主按楼上大神们的方法试过了么 我很好奇你这个主板的问题 还有 数据线也要注意 电源供电也是 其它的没什么补充的了 ;3楼 4楼基本说出了99%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