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了两手的昭阳E47A...

楼主(2016-04-23):
同行拿来的机器,刚开始是电流1.5不亮,习惯性吹了下显卡没亮,然后果断刷了个BIOS,还是没亮...然后同行拿走自己又修了修,再送到我这来就不触发了..3V5V没有..晕,想下个图纸,板号DA0KL9MB6F1,迅维上没有,看来只能盲修了,先换个待机芯片试试把机器修触发了再说,问题是即使触发了也还是不亮,高手们有什么思路求告知

网友A:
怎就没想到换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就没想到换显卡呢!

有道理...我竟然无法反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就没想到换显卡呢!

解决了- -换个U亮机,显卡没动

网友:
查显卡那边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