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C过完开机画面灰屏

楼主(2016-04-23):
机器没动过 一手机器  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刷了南桥bios也是这样  我也不敢大修  求助大家

网友:
进pe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台DELL 开机过完LOG 画面就白屏,换屏好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外接试了吗?电流跑到多少了?键盘灯亮吗?

网友:
按键盘上面带灯的键试试 是死机还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没检测到硬盘系统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324-1-1.html,  这帖子你参考下。

网友:
没时钟也会这样

网友:
外接看看   进PE看看故障是不是一样

网友:
楼主这个有可能 是屏幕问题呀   遇到好几台了  是E430C  不过E530C也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