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改显示器

楼主(2016-04-23):
原来升压部分为19V直接供电

改成之后 可以显示正常,但是亮度不够,但不是暗屏。是什么个情况?

而且调整亮度无效。操蛋的玩意儿...求个思路!!

网友A:
首先你应说明如何改的,亮度调节无效应是原先就不好用吧?

网友B:
PWM没有接对吗?不然应该是可以调的

网友C:
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到一块试试。

网友D:
改成显示器后,供电是不是变成12V了,,,电压低了

网友:
供电电压是不是没有满足条件,。。。

网友:
控制信号和亮度调整上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说明如何改的,亮度调节无效应是原先就不好用吧?

已解决! 升压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没有接对吗?不然应该是可以调的

已解决! 升压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到一块试试。

已解决! 升压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成显示器后,供电是不是变成12V了,,,电压低了

已解决! 升压板坏的.....

网友:
恩恩     向楼主学习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