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亲们,谁拆过苹果6,A8的上盖,跪谢

楼主(2016-04-23):
  小弟不才,初到论坛,又尝试维修苹果手机,过程很疼苦,在论坛的学习下,

加焊大电源
小6,  1V2SDRAM  短路,拆了大电源,还是短路。

想想上盖,挂的可能性最大,没拆过,想想风险之大,兄弟,实在不改下手,

这里跪求,拆上盖,不坏下盖的方法,

网友A:
没拆过  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  帮不了你

谢谢回复 ,感谢

网友B:
250度 除周边胶 隔热贴纸把排线座和sim卡槽贴起来 预热 330度 吹暂存一个角 放一下气 用0.1mm撬刀 无压力能撬下 关键是后期除胶 上锡 最好练过 否则不建议 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度 除周边胶 隔热贴纸把排线座和sim卡槽贴起来 预热 330度 吹暂存一个角 放一下气 用0.1mm撬刀 无压力能 ...

亲,跪谢了,这样的话下盖就可以不动了吗?亲你用的是什么风枪,方便借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0度 除周边胶 隔热贴纸把排线座和sim卡槽贴起来 预热 330度 吹暂存一个角 放一下气 用0.1mm撬刀 无压力能 ...

上锡 我会,除胶能说下吗?

网友D:
大电源都拆了  还差这一步吗· 直接开干吧~  不尝试 就没得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电源都拆了  还差这一步吗· 直接开干吧~  不尝试 就没得进步~

亲,CPU和电源不一样。。。。坏了没法单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锡 我会,除胶能说下吗?

快客 957DW 风速7 用电烙铁 低温焊锡丝 拖锡 220度 刀片刮胶 再用锡膏上锡 洗干净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CPU和电源不一样。。。。坏了没法单换

某宝上找人发个写号的 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客 957DW 风速7 用电烙铁 低温焊锡丝 拖锡 220度 刀片刮胶 再用锡膏上锡 洗干净搞定。

亲,这样换上盖成功率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CPU和电源不一样。。。。坏了没法单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7853-1-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亲,这样换上盖成功率有多少?

方向 吹不坏的 建议 用块废板试一下风枪温度 每把风枪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 吹不坏的 建议 用块废板试一下风枪温度 每把风枪都不一样。

谢谢你,各位前辈。。。。

网友E:
实在不好办这东西说是说不会的,楼主可以在优酷上找点视频弄点废板照着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好办这东西说是说不会的,楼主可以在优酷上找点视频弄点废板照着练

拆是可以的,关键是怎么拆,拆下来能用,我就想知道成功率高吗?光拆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