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23):
联想B470 版号LA47-10250

小小菜鸟, + 2

网友:
上电0.2掉电拆机主板是同行三个月前换过的,出板的店家,主桥换了,3V 5V 的IC 显卡IC 后继电路修过.
待机正常,同行换铁MOS管全换了,我处理了一下,上电0.6跑到0.9掉电,CPU电压出来了.我用风枪吹一下3V 5V的IC 上电,亮了.
马上又掉了,又开还是一样.后面发现是3V 5V的转换出问题., 就是这个电路.好简单的电路吧,就是要SLP_S3控制Q3605.让接地,R3618和R 3617 R3619 分压.出了两个电压. .让12V控制U3604 U3607 U3605 .经查开机掉电时.3V 5V转换只有控制只有4.5V.SLP S3有了.分压也OK了.怎么过去只有4.5V ,会不会是Q3604的问题.找了个换上去.还是一样.后面拉低了..我把二极管 电容拆了还是一样,我发现有一个地方的一个电阻后面短在一起了R3621 本来是330K的电阻.后面拆了电压上来了.12V .    装了一个330K的电阻上电OK .电压一下上面了,试机OK ...刚点错发了.后补上.赚了下载分吧

网友:
案列独特。思路清晰! 加分贴!

网友:
高手分析电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
俺来学学习!谢谢大侠奉献!

网友:
上传个BIOS官方 43CN36WW版本的

网友:
能上电亮机确实很蛋疼,

网友A:
刚开始还以为就这么几句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还以为就这么几句话呢

CTRL加回车自动发上去了。后来补上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就是BIOS坏的多

网友:
这个是不是铁壳的机器··

网友:
案列独特。思路清晰!

网友:
cpu铁mos管坏了

网友C:
电阻连锡,造成出12V电压过低,导至5V电压MOS管无法万全导通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连锡,造成出12V电压过低,导至5V电压MOS管无法万全导通造成。

是呀。这个板子是同行淘宝买的。好多地方修过来了

网友:
怎么想到是3V 5V的转换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RL加回车自动发上去了。后来补上不好意思

师傅还是这么逗。。我一开始也觉得,光有题目。。。就没然后了

网友:
我这段时间遇到的B460 V460 Z460 B470 B460E 等等几个型号,好几个都是0.9掉电,我把铁MOS管都改成普通的了,杠杠的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的

网友:
发帖不易。   已加分

网友:
掉电除了是我的一个难题,楼主给个测量思路,谢谢

网友:
很好 论坛需要你们这种人 案例需要给更多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