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2掉电。

楼主(2016-04-23):
客户拿来一片GA-970A-DS2的板子。前天测试掉电,1小时候左右就掉电了。第二天的时候不等跑完码就掉了。拔掉CPU供电也掉。看到论坛里好多人拿这个板子无果。拆掉U口供电场馆也掉。加热北桥试试吧。 结果20分钟了还没掉。准备开一天试试吧。

补充内容 (2016-4-28 12:21):
真相在9楼了!!

网友:
技嘉板不好修,我还有片技嘉FM1在修

网友:
现在呢,情况如何

网友:
这板子发热严重吧!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供电不对才掉的,桥很少掉电

网友A:
单桥的一般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的一般容易坏

技嘉970是双桥的

网友:
测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掉电了。

网友B:
对着图纸一番查看加测量后 发现IO RSMRST脚电压不稳,略有浮动。看了图纸的电路后。直接挑起该脚。立马OK了。好几天了到现在没事。

网友:
挑起早晚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换掉那个上啦排阻吧

网友:
MS 7693 VER 2.0  ( 970A-G46) ,上电就短路,拔了cpu 12v能上电,拆了+12vin和vin之间的电感,还是一样。其中第一相的LED1 还亮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图纸一番查看加测量后 发现IO RSMRST脚电压不稳,略有浮动。看了图纸的电路后。直接挑起该脚。立马OK了 ...

原来真相在这里,不过挑起这脚还能用也有点奇葩,最好是查清哪坏了换掉

网友:
真是奇葩  你怎么把问题像到RSMRST去 /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