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ACER EC-471 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6-04-23):
主板型号AZQSAMB6F1 REV:F 主要表现:按开关之后,电流跑0.04就不动,偶尔电流也可以跑到1.30左右就掉电,维修过程省略,直接上图。这情况已经修过好几台了,都是主板断线,在左键按键的位置。

网友:
嗯  这个经验记住了  多少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目前还么有遇到

网友:
这是电源开关吧

网友:
有过程就更好了,目前还没有修到这款机

网友:
这个也有通病呀

网友:
收到了 ·以后遇到记住了

网友:
反复按开关压的!

网友:
还是这样的好啊,以后生了好多事啊

网友:
无腐蚀怎么会断线呢?

网友:
还没修过,希望有机会试试。

网友:
哥们这机器是进水的吧,没进水的我还真没有修过这个机器不加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
应该是转换控制这块吧?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若再有电路图附上就好了。

网友:
我就是这台机器 跑0.9A多   不显找BIOS中 啊

网友(2020-10-20):
谢谢楼主的分享 幸苦了

网友(2022-02-26):
进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