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八声报警

楼主(2016-04-23):
今天收到一DELL  N4030笔记本,开机八声报警,接外接屏可以亮,原来修过的八声报警都是不认屏,要么是屏线,要么是屏坏,手头上有屏代换之,还是报警,难道 是屏线坏了,可是用表一根根的测量,也没有断线啊,不管它,测屏接口的38、39、40脚位的GFX-PWR-SRC19V正常,26脚,27脚LDDC-CLK和LDDC-DATA3.3V正常,33脚3.3V-DRLY也正常,可是34、35、36脚LCDVDD却为0V,追查它的来源,它是+3.3V经U5401转换来的,1脚EEN分别受LCDVDD-EN和LCD-TST-EN的控制,而LCDVDD-EN和LCD-TST-EN都是来自显卡芯片内部控制电路,此机是独立显卡的,测U5401的+3.3VRUN正常,可是3脚却不出+LCDVDD,再测D5402的1脚2脚为0V,看来真的是显卡有问题了,可能虚汗引起的。于是果断加焊,开机不再报警,亮屏,此机修复。

网友:
DELL 7声和8声报警最多见了·都就屏线 ·屏·显卡·

网友:
要换我8声报警 先加焊再说。

网友:
文字一大篇没有一张图!

网友:
这机器显卡故障的多。笔记本散热就是不行,爱坏显卡。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DELL N4030报警5声,不亮的,上BGA补焊了一下显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