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待机偏高 EC发烫

楼主(2016-04-23):
手里有个E440  的机器待机偏高  EC  发烫    但是换上以后还是待机偏高   ec发烫呢  什么问题呢   EC_ON  有2.6v  但是MAINPWON只有1v  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还是 PU1203发出的呢   还是PU201发出的呢 希望给与指导  我断开PR1211还是偏低呢  EC定的剪板的   望给予指导

网友:
发烫先换掉EC嘛

网友:
换了一个了还烫啊  和原机的一样

网友A:
还有其它地方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它地方短路

什么地方短路会导致  EC发烫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短路会导致  EC发烫呢

EC发烫,你把它取下来,暂时不装,烧一下,看看是哪短路,3V 5V电感后继烧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发烫,你把它取下来,暂时不装,烧一下,看看是哪短路,3V 5V电感后继烧烧

现在待机3 5 v和线性  3  5V都有    待机0.08  EC发烫   EC的供电脚都是3.3v正常  不知道哪里引起的EC发烫

网友:
看看周围还有短路的,不行换EC

网友:
看楼主说i的这情况还 是EC问题,3V 5V线XD没有问题只有EC了

网友C:
话说这款机器桥的问题多

网友:
再换个ec看看     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款机器桥的问题多

这个机器桥爱坏吗   桥不发烫啊   1.05也不短路  就是EC发烫   换了这个EC和原来的EC待机一样   不知道搞哪里了

网友D:
换ec还这样的话 附近应该有短的,你仔细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还这样的话 附近应该有短的,你仔细量量。

MAINPWON  我把EC的这个脚翘起来    MAINPWON这个信号就变成2.4v了  我怎么感觉还是EC挂了呢   难道进这个也是坏的啊   一个芯片25块我晕了

网友:
是不是周边有小元件微短的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的地方啊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别的问题的话,就得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焊接好呗

网友:
ec外围查查查看看

网友:
EC外围啊。特别是EC发出信号的到付

网友E:
看楼主说i的这情况还 是EC问题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后级有地方短路

网友:
应该是线性电压哪里短路了

网友F:
这是温控电路直接通往EC的,如果过这个信号就会拉低

网友:
注意查下EC周围是不是换的时候连锡了,或掉了什么东西没有。

网友:
EC发烫不一定是EC问题,电压偏高或者偏低也会导致EC发烫,要找到问题所在,要是直接换一个上去,说不定又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说i的这情况还 是EC问题

*脏话*还真是EC挂了  PBTN_OUT#这个信号也被EC拉低了   把EC的脚翘起来3.3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温控电路直接通往EC的,如果过这个信号就会拉低

我现在这个EC脚翘起来PBTN_OUT#脚   PBTN_OUT#这个信号就是3.3v    我把这个脚压下去PBTN_OUT#这个脚就0v 我感觉这个EC也是坏的呢

网友:
EC外围短路可能性大,导致EC发热

网友:
问题搞好了   就是EC挂了  买了一个全新带程序的就OK了  看来剪板的也不可靠啊

网友:
打下EC各脚和3 5V的阻值一些信号的上拉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电路吧manpwon拉低的

网友:
找图纸的ce进入信号线路  应该是连接ce的那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ec外围元件,特是电小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剪板的毕竟是旧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网友:
后极还有地方短路吧

网友:
先排查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拆了EC之后上电试过吗,是什么情况,电流还高吗?

网友:
在换个EC看看嘛

网友:
脚翘起来正常,EC应该还是挂了,但是楼主应该想想,是不是你这个EC装上去又烧了导致的呢,很有可能是其他地方还有短路,楼主再仔细查查

网友:
先别着急换EC

网友:
烧鸡大法吧...

网友G:
楼主之前问题也是发烫。 换完还是发烫 你说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之前问题也是发烫。 换完还是发烫 你说没焊好?

解决了  定的那个芯片坏的   剪板的不靠谱啊  最后定了一个新的原厂的好了

网友:
EC发烫一般是EC坏了或者是其它电路有短路

网友:
EC换了还发烫 那就得看看是不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既然楼主说到了待机偏高,就得查哪里有所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