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有待机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04-23):
华硕K43SD 2.1待机0.01按开关完全没反应,由于华硕没图纸,不想费神查信号,想着直接刷个BIOS兴许就好了,上论坛搜BIOS的时候发现这哥们也遇到不触发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888-1-1.html  结果一对比我的故障现象和他遇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也是系统供电输出的PG的偏低,也是吹一下这个六脚管就好了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这个6K的小上拉排阻出问题,热风枪吹的时候热到排阻了,暂时能好,如果不换掉排阻是不稳定的,最终更换10K排阻解决。那哥们是切断线改上拉,比较麻烦,找到病因直接换排阻更省事~

希望此贴对遇到同样故障现象的坛友有所帮助,同时希望大家能给我加点分~ 谢谢,分实在少的可怜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A:
K43SD这款我也遇到过,还有那个五脚的稳压管也是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3SD这款我也遇到过,还有那个五脚的稳压管也是喜欢坏。

嗯,5V稳3V给EC供电的,我也修到很多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查。

网友B:
如果待机3V没出来是为什么呢、?5V有出来3v没有。通电一瞬间有3V然后保护掉了。是哪里?没图纸请楼主帮忙下。

网友:
这个帖子写得好,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待机3V没出来是为什么呢、?5V有出来3v没有。通电一瞬间有3V然后保护掉了。是哪里?没图纸请楼主帮忙下 ...

3V保护之后待机电流是多少,放电之后测量3V电感线圈对地阻值是多少,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3V 5V开关信号是同一个信号吗? 还是分开的,如果是分开的,3V开关信号是多少

网友:
我这个待机偏大还没搞定

网友D:
楼主是量到那的还是偶然发现的,楼主能否讲解一下要换6K小电阻的原因,希望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这帖子对我们来说很有用

网友:
论坛就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

网友:
不错 以后碰到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量到那的还是偶然发现的,楼主能否讲解一下要换6K小电阻的原因,希望学习一下

当时看到那个兄弟的帖子,我就用风枪吹了一下那小块区域,发现通电之后亮机了,然后我用表笔测系统供电PG信号是跟那个小排阻通的,小排阻另一端是3.3V供电,所以可以肯定小排阻是提供一个上拉驱动电压的,换掉之后,我反复测试都可以,放了很久再开都可以了,确定故障已解决。

网友:
你是那哥们经验的补充者,理加完美了!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V保护之后待机电流是多少,放电之后测量3V电感线圈对地阻值是多少,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3V 5V开关信 ...

待机电流0.05 板子k43sd,3v貌似是5V转换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0.05 板子k43sd,3v貌似是5V转换过来的。

EC的待机供电是由5V稳压成3V的,3V系统供电就不是了,你的板子0.05待机偏高,系统供电估计发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的待机供电是由5V稳压成3V的,3V系统供电就不是了,你的板子0.05待机偏高,系统供电估计发烫了

是0.005,你有点位图吗?

网友:
那哥们估计想省事,没想到更麻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0.005,你有点位图吗?

我觉得3V是后极哪里信号没出来,因为我直接强加给3V电感3V供电,按开机还是没反应。

网友:
这个帖子写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0.005,你有点位图吗?

点位图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3V是后极哪里信号没出来,因为我直接强加给3V电感3V供电,按开机还是没反应。

哥们你这就有点胡乱修了

网友:
正好我这也有这板我看看是不是这问题修了几天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就有点胡乱修了

恩下载了点位了,我去看看。没图纸有时候会乱搞一下、谢谢了。5v转3。3给EC是有的。就是3V本身没出来。我去测测点位,。

网友:
这个的确是公认的通病了,自己也修到过。

网友:
本有经验贴,但能指出原因所在,赞!!!

网友:
哈哈,这样的通病是比较适合维修人员的。来钱快啊

网友E:
我也遇到一台K45VM 不可以触发的 所有的电阻我都量了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正常的 有谁修过K45VM的 求教

网友:
赞了,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一台K45VM 不可以触发的 所有的电阻我都量了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正常的 有谁修过K45VM的 求教

可以尝试用风枪吹一吹EC附近的排阻,可能有惊喜

网友:
ASUS通病出现在排阻上,看来不是个案了

网友:
遇到通病大家多提出来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华硕的排阻不良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
不错,华硕好多都是这种电容排阻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