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EV1.01 ,能正常启动,操作非常卡。

楼主(2016-04-23):
        华硕P8H61-M lx REV1.01 ,  能正常启动, 在BIOS放久了也没事。 在BIOS的操作界面反映非常慢, 用U盘装系统操作, 在操作菜单,按键的反映也是非常慢,按一下等几秒才跳开菜单栏, 无论 GHOST  BIOS  启动菜单 , 操作都非常慢,反应慢。。 能GHOST系统进去, 但是在安装系统界面, 就自动重启了。。
    涂过散热膏, 刷过BIOS ,   翻了下历史, 也没见过这个型号有这种症状的。 怪怪的。。   一直挂在BIOS界面又没事。 但是操作BIOS菜单,反应非常慢。。

(BIOS里面电压检测, 风扇转速都正常!  )

网友:
光盘试试  我们经常遇到

网友A:
经常碰到技嘉的AMD反应变快,滚动条都滚得很快,换个晶振就好了,你换个晶振试下。

网友B:
你换个时钟芯片 看看

网友:
刷BIOS了吗?加焊桥。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东芝的笔记本也是超慢的那种各种都换过。之后换北桥好的

网友:
建议这个也检查一下USB过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常碰到技嘉的AMD反应变快,滚动条都滚得很快,换个晶振就好了,你换个晶振试下。

我曾经见过双倍速率的主板,时间是正常的两倍,开机那叫一个快,就是有点烫,哈哈

网友:
测下CPU的工作模式。

网友D:
有的是时钟频率发生偏移,考虑时钟和晶振,然后就是其他几大件包换cpu芯片的。应该是关于频率方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是时钟频率发生偏移,考虑时钟和晶振,然后就是其他几大件包换cpu芯片的。应该是关于频率方面的吧

谢谢兄弟的指点, 果然换了2个晶振好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碰到技嘉的AMD反应变快,滚动条都滚得很快,换个晶振就好了,你换个晶振试下。

谢谢兄弟的指点, 果然换了2个晶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时钟芯片 看看

谢谢兄弟的指点, 是时钟频率的问题。。 H61是集成的。 换了2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E:
这种情况你得查下主板上的所有时钟是不是都正常的,特别的CPU的时钟,如果CPU时钟频率不对,主板会认会CPU降频工作,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看一下CPU的温度检测是不是正常的,CPU温控检测出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见过双倍速率的主板,时间是正常的两倍,开机那叫一个快,就是有点烫,哈哈

时间走太快一般换掉32.768就会好的

网友:
楼主换了32.768和14.318  此类故障很经典   3楼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见过双倍速率的主板,时间是正常的两倍,开机那叫一个快,就是有点烫,哈哈

正常的两倍算啥?我遇到过AM2的板子,整个板操作速度跟装了固态硬盘似得,而且时间走得也相当快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你得查下主板上的所有时钟是不是都正常的,特别的CPU的时钟,如果CPU时钟频率不对,主板会认会CPU ...

厉害,以前以为时钟不正常,一定不能完成启动,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