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P43TF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6-04-23):
业务时间学学主板维修,与朋友得来一块联想FP43TF主板,朋友说换新板时留下来的,现在不开机了。
我拿来学习学习练手,接上ATX电源,短接,不开机,测了一下COMS,3.02V,正常,测一下PS_ON,4.92V,正常。

插上*宝上十几元来的TPI6主板诊断卡,卡上啥灯也不亮。

用尖镊子强行短接ATX绿黑开机,诊断卡亮如下:

高手们,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
看来你真的从头学习修主板了!没有待机供电了。

网友:
这个要查IO的条件还有南桥的条件的。看下RSMRST等信号正常不

网友:
COMS,3.02V,正常,测一下PS_ON,4.92V,正常。还得查开关针电压,开关到IO的线路通不通,IO有没有发触发信号给南桥,桥有没有返回信号给IO,IO到绿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错  就是我 我就是凤哥哥后面回复的那个人  RTCRST#    32.768晶振及周边  南桥待机电压 RSMRST# 这几个信号都OK  此版应该修好了

网友:
感觉感觉感觉,好像好像好像,楼主会修好

网友:
很明显是IO和南桥这块

网友:
IO和南桥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