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升级问题??

楼主(2016-04-23):
三星显示器不擦VGA屏幕有提升,擦上VGA黑屏电流从1A左右掉到0.01左右。根据经验驱动板程序要升级,有哪为高人指点一下如何升级

网友:
对照型号,和屏型号论坛里面下载个BIOS刷进去就OK了

网友:
下一个ROM刷一下就可以了。三星的SA330系列就大多都会这个问题

网友:
电流从1A左右掉到0.01左右?VGA接口阻值打了吗?没有短路的吗?

网友:
楼主是想软升吧 不想拆BIO升对么

网友:
用软件升级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可以在线刷写,,,

网友:
下一个刷进去

网友:
用软件升级,如何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