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21WD显示器不通电,亮机备份BIOS程序

楼主(2016-04-23):
   联想L2021WD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机子型号。

拆开机子,测量电源板,量到稳压二极管发现俩俩相通,阻值很很低,直接相通。

三下五除直接换上稳压二极管再说。

装上板子,上电.OK显示正常。稳压二极管坏,秒杀。嘻嘻。

亮机备份BIOS,已验证OK!

网友:
联想的肖特基二极管通病

网友:
是整流的二极管,,不是稳压的,,

网友:
品牌的MUC程序,少见啊

网友:
通病SR5100或者SR5200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通病了

网友A:
SR520 粗粗的  我家备了一大包 可惜现在接的显示器少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R520 粗粗的  我家备了一大包 可惜现在接的显示器少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等一段时间,等天气热了,故障率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等一段时间,等天气热了,故障率就高了。

大神所言极是 我的烙铁早已饥渴难耐 我们一起高潮吧

网友:
都在这等夏天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