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做工还是挺精细的,换屏留影

楼主(2016-04-25):
yoga  tablet 2-1501f

拆机前忘拍了

搬起支架,取掉红圈内的螺丝,从支架轴旁边开始翘

慢慢扩至一圈,取下后盖

板子很小巧,也很精细

拔掉屏线   触摸屏线  开始拆屏 方法和拆ipad的方法一样

取掉残留的双面胶,贴上新双面胶,换上新屏

估计我都双面胶质量不是很好,屏和原来的比不平,一会儿就翘起来

用夹子加固中

机器芯片介绍参考http://www.imp3.net/article-64532-5.html

大家是用什么双面胶的,一起导论一下 ,什么牌子的质量好。

网友A:
这个贴放在这个版,不知道对不对,请版主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放在这个版,不知道对不对,请版主纠正

没关系。

网友:
额 怎么没有芯片

网友B:
一般用3M胶  比一般的双面胶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3M胶  比一般的双面胶好用的

3m是牌子把。我都双面胶就是3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