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摔变形

楼主(2016-04-23):
主板右上脚变形,换上新屏幕,开机亮了一下,但是屏幕竖条很多,而且没有苹果logo,然后5秒就黑屏幕。电流是正常的,进系统正常,开关正常亮背光。但不显示。该从显示芯片下手吗

网友A:
我觉得先从屏排线座入手查

网友:
屏幕竖条很多,肯定是-5,7V出问题了,先吧他搞好在看看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k3ntx -2 嚴重灌水

网友B:
打显示座子的所以脚位的阻止,看是否有断线。有竖线一般为-5.7v不正常

网友:
估计麻烦不小,不好搞

网友:
楼主搞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先从屏排线座入手查

座子我量过,我自己的刚好是6。阻值一样  = =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显示座子的所以脚位的阻止,看是否有断线。有竖线一般为-5.7v不正常

打过。没有断线。= =我直接订了一个-5.7v芯片,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显示座子的所以脚位的阻止,看是否有断线。有竖线一般为-5.7v不正常

65730AOP坏的多么= =

网友:
= =这种板子能卖多少?

网友:
经验可以快速定位的

网友:
直接更换显示底座

网友:
忘记说,显示底座可以先加焊或者重置